RS485 连接800节点

楼主(2012-07-23):
最近准备搞个项目,使用RS485连接800个节点,请各位前辈及兄弟推荐驱动芯片,采用隔离方式的话各个节点至少需要5根线(VCC,GND,A,B,DE使能)如何布线?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还没结果一个485驱动就可以带800个点的片子,
32、64、128、256 是常见的点数……

网友B:
485加电源只要4根线就够了。

800个节点有点夸张,可能要通过485集中器之类的设备分开,避免总线故障。

楼主:
还没结果一个485驱动就可以带800个点的片子,
32、64、128、256 是常见的点数……
引用 网友A:

分几路连接,每一路选择32个节点通信效果肯能会好点,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工厂里用的,至少800个节点,所以有点棘手,怕通信受到影响。

网友C:
建议每路不要多了,32点合适,再多不建议,多加几个中继;驱动芯片不要用32点的,用128的如MAX487,要考虑布线的影响;

为什么要拉电源线?并且你说的是VCC?
应该是每个设备自己隔离,只用A/B两根线;

还有,布线尽量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一定接地良好,不然还不如普通双绞线)

网友D:
800个点,你巡检一次要多长时间啊!加上每个点对总线的干扰!
我做的最多120个点,就有点吃不消了。巡检一次就要等很长时间!
建义你把800个点分成8个网络。再用一个总机将8个分总机连起来。不建议800个点组一个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样隔离方式,每一个节点芯片都要供电,所以要VCC和GND。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巡检一次10秒钟。搞10路我担心有隐患,我准备搞15~20路。先做好计划否则进入实施阶段时出现各种异常再去修改设计就麻烦了。哥你做过120点很牛X了,请问你用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E:
最好采用上面上所说的分级网络方式,否则会出很大问题。

现在485芯片所谓的125,256,400节点,这些都是实验室,根据负载的理论值算得,测到的。
但是工程师在实际的应用中,由于布线,线材品质,及本身PCB节点上的阻容特性往往都达不到理论上的节点数。

我做过很多485案子。
我推荐一颗IC,美国Exar公司的SP485R,可以接400个节点。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分成多个网络后,这几个网络上的485芯片的RO可以并接到一起接单片机的RXD上吗?

网友F:
9# huailove 请问一下,分成多个网络后,这几个网络上的485芯片的RO可以并接到一起接单片机的RXD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