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下载时出现错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23):
error:gdi-error[40110]:memory write error : non existant memory

网友A:
这个貌似原因很多吧,如果IC好的话,估计是你的编译软件的问题

网友B(2015-01-16):
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用什么下载的?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暫時無解

网友C:
我用L152C6換成C8或者C4再重新鏈接就好了

网友C:
但是不自動跳到MAIN怎麼回事?

网友D(2015-03-19):
引用 网友C:
我用L152C6換成C8或者C4再重新鏈接就好了

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