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错误问题

楼主(2012-07-23):
share\ShareFile\globalfun.h(181):extern HS_EveryTimeData m_sEvery;
share\ShareLib\globalfun.cpp(57):HS_EveryTimeData m_sEvery;
share\DogManager\DogInfoFile.h(27): /*static HS_EveryTimeData m_sEvery;*/
share\DogManager\DogInfoFile.cpp(21)://HS_EveryTimeData m_sEvery;
share\DogManager\DogInfoFile.cpp(23):extern HS_EveryTimeData m_sEvery;

DogManager_lib.lib(DogInfoFile.obj) :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truct HS_EveryTimeData m_sEvery" (?m_sEvery@@3UHS_EveryTimeData@@A)

Sharefile , Sharelib DogManager_lib 这三个都是static lib

exe都包含了这三个了lib,然后连接就错误了

网友A:
在库文件路径里包含了你的这个静态库了么

网友B:
显然是链接库没加,是静态链接库的话有没有在工程里面设置或者在代码里面加了没

网友C:
肯定是没链接lib文件。

网友D:
感觉应该是静态库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E:
显然是链接库没加,是静态链接库的话有没有在工程里面设置或者在代码里面加了没
引用 网友B:

很常见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