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程序执行频率

楼主(2012-07-23):
要往数据库中更新数据,更新数据的接口已经有了。现在希望写段程序,控制执行更新,更新就涉及到更新频率的问题。

用 shell 控制更新程序的执行频率,或者在代码中控制更新频率, 还是怎么样,有经验的能否给点意见。还有用什么来

实现控制这个频率,sleep还是什么 ? Linux。

网友A:
在更新时,记录上传更新时间,再次更新时,判断时间!!设置多久才更新一次。。

网友B:
应该是用定时器吧

网友C:
在更新时,记录上传更新时间,再次更新时,判断时间!!设置多久才更新一次。。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分析的再具体一点,最近也碰到相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