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瞬间断电报警器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12-07-23):
监测到市电电网出现瞬间掉电时(瞬间断电后又立即恢复供电,断电时间≥0.2秒),让蜂鸣器一直鸣叫,即使来电了也一直叫,直到有人前来关机或电池电量耗尽后才会停止报警,
有什么好方法,越简单越好。
先谢过了

网友A:
方法还算蛮多的,0.2S对于市电来说已经很长了
检测频率比较安全……也比较准确,不会因为各种问题引起误报

楼主:
有不用单片机检测频率的方法吗?

网友B:
这个够简单吧:继电器一只,上电后触发其吸合,然后自保持(自锁)。常闭触点接蜂鸣器报警。

楼主:
有检测 频率的方法吗?

网友C:
用一个线圈电压为220V的继电器

网友:
要检测那你就用单片机吧。

网友D:
10个周期干啥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