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电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

楼主(2012-07-23):
两个管子在静态时是截止的,为什么调整R1和R2能使两个管子的发射级电位为VCC/2

网友A:
你都说它是静态是截止的VCC经过R1 R2 和地连接形成一个回路,所以调整R1/R2的大小分压电位,当有输入时,如果输入的信号是正向的话那么VT1导通所以VT1的发射极电位=VCC-V(R1)-0.7(调整R1R2的比例大小,就能得到大约VCC/2电位),VT2当输入是反方向是也是如此,(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B:
图示电路静态时,理论上两射极点是悬浮的,其电位不能确定!

网友C:
静态时候,三极管的调节R1、R2的值,可以改变三极管VT1的基极电流。从而调节C2处的电压。

网友D:
微弱导通

网友E:
我怎么看静态时,两个管子都导通。

网友F:
同二楼的观点,但是此电路应该不是一个正确的电路,正确的电路应该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加上一个电阻让两个管子在静态的时候处于微导通的状态,而达到两个管子的平衡,像这个电路肯定会失真的!请仔细确认一下!!!

楼主:
首先,这是一个OTL乙类互补对称电路,静态时两管都是截止的,因为两个管子的基级的电位相同,从而两个管子的基级和发射机之间没有静态偏置电压,所以静态时两个管子都是截止的,即是乙类功放。7楼说的电路肯定失真,这点没错,肯定会造成交越失真,且输入信号越小,交越失真越明显,但小弟不明白的是,为啥静态时,调R1和R2能够调节发射级电位,实在想不通,郁闷中.............

网友G:
这个都想不通,那你还需要继续想才可以。
没有交流信号时,2个管子确实都截止。
但是即使截止,发射极的电压肯定在中点电压附近的,三极管有微小的漏电流。
即使没有漏电流,电压也是嵌位在中点电压的正负VBE范围内。

楼主:
9楼的大侠,小弟一开始认为,上下两个管子是参数对称的两个异型管子,静态时两管都不导通,但会有微弱的Iceo
从上到下流过两个管子,由于管子对称以及两个电阻阻值相等,因此发射级电位为VCC/2.但你说的“即使没有漏电流,电压也会嵌位在中点电压的正负VBE范围内”怎么解释呢?静态时管子是不通的,两个管子的基级电位和发射极电位没有联系,怎么会发生嵌位呢?

网友G:
如果电压试图偏移中点电压达Vbe时,自然就有电流流过,所以就被嵌位了。
不信,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肯定在中点电压附近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在基极上加一个电阻会使三极管处于微导通?这个电阻的取值怎么算?

网友I:
首先可以把VT2作为VT1的发射极电阻来看,因为VT2是恒流源,只不过VT1和VT2用的是同一个偏置电路而已,因此VT1的基极偏置电压为Vb1=Vcc-Vcc*(R1/(R1+R2)),所以Ve1=Vb-Vbe。
把VT1作为VT2的发射集电阻来看,VT1同样为恒流源,同一个偏置电路,因此VT2基极偏置电压为Vb2= -Vcc-(-Vcc)*(R2/(R1+R2)),所以Ve2=Vb2-Vbe。
当R1=R2时,VCC=15V时,此时会使两管发射极电位偏置在6.9V即-8.1V(以VCC为参考点),调节R1和R2是可以调到终点的,此时能输出最大振幅,但我觉得没必要,简单点取R1=R2,此时已足够接近中点,确定R1 R2比值后,两电阻的具体阻值还要由电路的负载电阻,输出功率,所选三极管的hFE确定。
还有,由于电路的两个晶体管的基极连在一起,所以基极电位是相同的,输入信号在0V附近时,基极发射极之间没有电位差,固没有基极电流流动,晶体管双方都截止,直到上侧晶体管基极电位比发射极电位高0.6V之前都不倒通,下侧晶体管同理低0.6V前都不导通,所以波形有-0.6~+0.6的盲区,即交越失真。
至于在基极加电阻可以微弱导通,本人则不这么认为,不解释,我认为要想微弱导通可以在R1 R2间加两个钳位二极管,简单便宜方便,但是输出大电流时三极管会有热击穿的危险,不建议这么做,具体方法可以自己去查阅资料,不再熬述。
以上谨为本人愚见,欢迎大虾拍砖。:lol:lol

网友J:
我觉得让两个电阻相等就ok了,虽然管子没导通,但是是存在一定的叫什么Iceo好像是。

网友K:
静态时管子一定是截止的,这种电路常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存在交越失真;管子对称性好时,r1、r2没有实质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