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2-07-23):
请问有朋友做过类似的开发吗?我们目前使用ST公司的FOC算法库来开发三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低速跑得很好,一旦速度跑到200RPM左右,就有很大的震动和噪声,甚至失步,不知道是不是FOC算法不太适合步进这样的电机啊?

网友A:
你这种电机结构类似ACIM还是PMSM,驱动波形是正弦波?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使用

楼主:
非常类似于一台多极对数的(典型为50对极)PMSM电机,而且我已经按照PMSM的方式驱动的很好,不过只是在低速情况下工作(180RPM以下),超过这个速度,电机振动很大甚至失步停车。请问有朋友做过这样的开发吗?

楼主:
低速下驱动是3相互差120°的正弦波,电机运行很好,但是一旦速度高了,波形就失真严重,造成电机振动。

网友A:
你用180读变频驱动。振动严重,有可能是观测的不好,或者PI调节没到位

楼主:
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看到很多人提过可以使用FOC+SVPWM方式来做的。

楼主:
那为什么在低速下跑的很好呢?根本就不震动,噪音也很好。而且我看过已经有产品退出来,也是使用的STM32的芯片,就是不知道是不是SVPWM+FOC算法。

网友B:
观望,准备弄中.....

楼主:
有专家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2014-01-17):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不过用的是TI的DSP芯片,好像是反电势太大造成的。现在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ST好像偶 CYCLE_LIMIT这个函数可以等比例缩小的,反电势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专家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吗?

没有一个说到点上的

网友E:
没听懂,观望中

网友F:
ST的库,1XX和4XX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D:
失步原因大体有两个,pwm波形不对极性反转不对,力矩不够(波形不好也表现出力矩不足),建议你先确定波形是正确的.
低速正常不意味高速也没问题,

网友D:
电流异常增大力矩却不大多半是波形控制的问题.

网友C:
低速时候,IaIb波形不是很漂亮的正旋波,但是顺着速度的上升,波形反而越来越漂亮。(这个时候,电流是闭环的)
当到某个速度后,电流一下变小,电机出现堵转。(这个时候,电机电压高于驱动电压)

网友D:
示波器截个图看看

网友C:
这个是图片

网友G(2014-03-14):
你这个 怎么突然加速 肯定不行了  如果只是高速不行 一般是电机制造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