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电子非常烦恼、苦恼,很多不懂,资料太少

楼主(2012-07-23):
我想问问各位电子行业的技术者们,这里有几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为什么?在负反馈放大电路自激振荡产生的原因这一章节的内容里,我有几个不懂: 一,在中频段由于AF>0,A和F的相角=2nπ(n为整数)(为什么AF>0,为什么F与A的方向相反的时候AF不是负吗,这种情况在中频也可以???)二,在电路产生自激振荡时,由于X0与Xf相互维持,所以X0=A Xi'(净输入)=-AF X0,即AF=-1 (为什么X0=AXi'=-AFX0,这里的为什么是-AFX0,为什么不是AFX0,自激振荡的净输入不是靠反馈提供吗,应该经输入的方向和反馈一样,怎么是负,怎么解释???)三,两级放大电路中引入负反馈,当频率从零变化到无穷大时,附加相移从零变化到-180°
,当f=f0时A的值为零(为什么为零,怎么得来的???)
以上的这些问题都是来自清华大学那本模电第四版,感觉细节方面没说清楚,不知这些结果哪里来
在自己找资料解决的时候,发现网上就那基本模电的,而且这些问题都是讲结果,过程是怎样的都没说,所以在这里问问你们,帮我解解,

楼主:
大家有什么看法的都可以说说,我很愿意听。

网友A:
任何论坛,都不会比一本模电书更全面更细致

L神马6一向叫嚣得最厉害的,曾几何时,又是技术又是吟诗的。L神马6今天哑巴了,说明模电旧理论连这帮子大佬都拴住了。

网友B:
资料太少?

楼主:
是啊,就那基本模拟电子技术,对我的几个问题大多数都没解释的,我怎么知道这些结果怎么来?所以来问大家。。可惜帖子被盖过了

网友C:
接个电路,然后去问示波器,比啥都清楚

那些电阻电容不设计妥当,示波器也是摆设!Multisim也是摆设!即使波形出来了,也是幅度很小,或者失真很厉害,让您哭笑不得!

网友D:
任何自激震荡都是正反馈造成的.学究们为了拽,就说负反馈,相移-180度.

网友E:
现在的大学老师讲课时也是一笔带过,我也不懂,他们也是什么都不会,一帮混吃的的家伙!

网友F:
就我理解的,来解答下!
问题2,因为该电路为负反馈,故有净输入为输入信号-反馈信号,则可得Xi'=0-AFX0
问题3,仔细看你截图的第一段,这个是得出结论的前提条件,其中有这么一句话,附加相移为滞后相移,产生于高频处,楼主可以想下低通滤波器,它就是滞后相移,在F为无穷大时,产生的相移为90°,两级则为180°,再看它的幅频关系式,明显在F=无穷大时为零。
问题1,个人能力有限,期待群里大侠来解释!

网友G:
一 你从哪里看到A与F相反了,你自己都说了中频?输入才与F(也就是反馈回去的输出)相反。(顺便说下这本书已经先假设了负反馈,只要F是正输入与反馈是相减得关系)
二  AF=-1的时候,从数学表达式看闭环增益为无穷大了,即,此时为0输入的信号,但乘以无穷大的增益,输出也不一定为0了,从物理上说明系统此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也就是输入与反馈回来输出是同相位关系,也就是说负反馈的系统成为了正反馈的系统。
三  频率增加,半导体节结间的电容随频率增加成为短路,输入到半导体的信号被short了,故没有被放大的。也就是形成了低通滤波器,所以所有的电子元器件随频率增加增益都会减少啊,顺便问下:电容的高频短路的原理明白吧?

建议:初学者更要注重分析物理过程,数学式是精炼了的物理过程。基本电路学概念要清晰,越是基本的,看似简单的物理概念越重要 也越容易被忽视。

网友F:
请教10楼,在中频段为啥必有A和F的相角=2nπ(n为整数)的关系呀?

网友G:
11# yhf311 因为中频时结电容还并未引起增益的相移的变化,到极点频率处结电容才能引起-45度的变化,所以中频AF为正,从复数坐标看AF在实轴的右半轴,所以相位2nπ

网友H(2013-07-19):
负反馈也会有自激振荡,这个是真的,鲜血淋漓哈

网友I:
正负反馈都会产生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