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消防车

楼主(2012-07-24):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电动消防车,能到消防场地任意地点进行灭火作业。以蜡烛模拟火源,火源随机分布在场地中,消防场地如图1所示。

1:消防场地示意图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在场地中随机放置一只蜡烛。消防车从车库启动,计时开始,消防车同时发出出库声音提示。消防车从车库出口驶出车库,自动行走到距离火源10cm以内区域,发出火警声音提示,停车3秒钟。
2)消防车执行灭火工作,灭火完毕后,发出火灭声音提示。
3)消防车经由车库出口自动返回到车库,停稳后,发出返库声音提示,计时结束。
4)上述过程用时尽可能少。
2. 发挥部分
1)在场地中随机放置三只蜡烛。消防车从车库启动,计时开始,消防车同时发出出库声音提示。消防车从车库出口驶出车库。
2)消防车能够找到一个火源,并自动行走到距离火源10cm以内区域,发出火警声音提示,停车3秒钟。然后消防车执行灭火工作,灭火完毕后,发出火灭声音提示。
3)再寻找下一个火源,重复过程(2),直到三个火源都被扑灭。
4)扑灭三个火源后,消防车经由车库出口自动返回到车库,停稳后,发出返库声音提示,计时结束。
5)上述过程用时尽可能少。
6)其他。
三、说明
1. 消防场地为白色背景,尺寸为180cm×120cm。按图中位置配置黑色线条,线条宽度为1.7cm±30%。但场地边界不允许配置线条。场地内外均不允许再设置任何其他的引导措施。
2. 障碍物为白色,尺寸为:长×宽×高=56cm×15cm×15cm,障碍物必须按图对称牢固固定在场地上,位置如图1所示。消防车运行过程中,不允许碰到障碍物,否则扣分。
3. 车库地面为红色,车库尺寸为30cm×30cm。出发前,要求车的整体在车库内;返库时,车头向里或向外自定,车的整体应在车库内,否则扣分。
4. 车的长宽高分别不大于25cm、25cm、25cm,电池供电,在一次测试中不允许更换电池。
5. 如果消防车车身整体驶出消防场地,则终止测试。如果消防车部分车体驶出消防场地超过10秒不能自动完全返回,则终止测试。
6. 蜡烛直径不小于12mm高度5~20cm灭火方式不限(但不允许喷洒液体等弄脏场地或影响消防车运行和测试的物质)。灭火时每次只允许扑灭一个蜡烛,多灭扣分。消防车运行过程中碰倒未扑灭蜡烛停止测试,碰倒已灭蜡烛扣分。
7. 在消防车发出火警声音提示前,禁止灭火作业,在发出火灭提示音的同时,即停止灭火作业,否则不予测试。
8. 在测试过程中如果出现失误,允许消防车重新运行一次。
9. 按照灭火过程中功能的完成情况和完成时间来计算成绩。
10.出库声音、返库声音、火警声音、火灭等声音提示是消防车各种功能和计时的确认信号,音量要足够大。

网友A:
黑龙江的试题啊,你也参加电设?lz是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