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内部eeprom的使用

楼主(2012-07-24):
我是调用eeprom_read()和eeprom_write()对内部eeprom进行读写的。
datasheet上没有说明f886的内部eeprom是否有分页。我在存数据的时候没考虑
分页,写入数据读取出来后始终有问题。
请教下,f886的内部eeprom访问有什么限制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分页之类的。

网友A:
886 EEPROM应该只是256个byte(注:这个是我根据876的来话的,886还没用过),所以不需要分页。
   PIC使用EEPROM,要注意BOR的门限电压要设置高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意识到了,我写的时候使用eeprom_write()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并不是连续写,就算有分页也,不会遇到分页的问题。
BOR目前是被我禁用了。
用eeprom_write()写的时候,写完后我没插入延时,我是认为写之前这个函数会首先查询是不是能写入,所以不要延时。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bor 要开启来,系统才更稳定
  具体就不是很清楚了,你看一下datasheet中的eeprom 描述,再对一下你的函数!

网友B:
印象中PIC的内置EEPROM,只能字节读写,无页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