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帮忙一下此问题 怎么去推断出原因在哪里?

楼主(2012-07-24):
电脑主机电源三眼插座接地脚有烧糊的痕迹,火线与 零线脚 正常,主板串口烧毁,串口接的通讯设备串口接地也被烧毁,此主机电源线已烧断,无法看出老化等现象,

个人推断是此电源线问题导致地线有电流流过导致串口烧毁 。

网友A:
电源线本身有问题是不会导致后级电路损坏的,而其它地方的故障造成的过流会使电源线绝缘层受热损坏,你还是仔细去检查电路连接吧

网友B:
估计是外部设备接错线或其电源故障导致的原因吧?!

楼主(2012-09-15):
谢谢楼上的各位,不好意思挂了这么久,结贴了,线路原因。给分

网友C:
建议先把电源拆下来   直接换一个新的上   如果正常  说明是电源问题    接着主要检查主机电源   查一查什么原因   楼主这个情况   说心里话   我遇到过   但是那台电脑是被雷打坏的    你这个现象很像是电源短路导致的   自己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