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能表如何测量三极管?

楼主(2012-07-24):
用数字万能表如何测量三极管是NPN还是PNP型?

网友A(2012-10-07):
“把万用表打到hFE档上,BC337卑下到NPN的小孔上,B极对上面的B字母。读数,再把它的另二脚反转,再读数。读数较大的那次极性就对上表上所标的字母,这时就对着字母去认BC337的C,E极”
    网上找的,也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B:
那我给你一个万分清楚的——用二极管档来测,只有B极能测到与C、E之间的二极管压降。

网友C:
呵呵,常用的都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