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芯片与matlab处理效果对比

楼主(2012-07-24):
有一个双电流输入信号,滤波处理后,可以用语音芯片直接提取信息处理,也可以用matlab处理,解析出声音并复原,可是不知道哪个效果更好些。希望知情者告诉这两者的差别。

网友A:
楼主解释一下:双电流输入信号 是什么意思?
个人观点:硬件处理效果可能会好。坐等高手分析!

楼主:
就是两个电流输入     采用的器件是这样的  也可以一个
其实硬件感觉噪音应该比较多吧   matlab就是直接处理了吧  有点模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