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把不同的覆铜设置为不同的颜色?

楼主(2012-07-24):
有没有这个设置选项,和PROTEL样,我现在看每个层不好区分,通过颜色可以很容易分辨。

还有个问题,如何让高亮显的过孔也显示孔啊,有的过孔显示不出来,总是觉得不适应。和个焊盘样。

楼主:
是的,我知道这个地方是设置某个网络的颜色,我是想设置每一层覆铜的颜色,这样比较好区分。

再一个能不能把上图选择的网络的过孔也显示上啊,这些网络过孔都不显示。

网友A(2019-07-25):
不行的,比如你顶层设置为红色,但是你某个网络设置为绿色,结果顶层也是一片红一片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