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ULTISIM仿真中探针和电流探针的疑问

楼主(2012-07-24):
仿真的时候探针可以显示电压电流数据,电流探针9CURRENT PROBE)不知道如何使用.....
   附件中RUN起来电流探针上什么数据都没的....

网友A:
哥们,探针端接到示波器上。
双击探针你可以设定电流钳的档位。

楼主:
不知道这样加对不对....

网友A:
探针的意思其实就是电流钳,电流信号经过霍尔磁电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出,故探针输出端直接接示波器即可。

楼主:
我理解了,电流探针是根据不同设定的电流测出的电压,呵呵。刚才示波器上仿真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正确了。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2015-12-22):
赞一个!成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