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和电感升压问题、

楼主(2012-07-24):
大家好,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就是PWM加电感组成的升压电路。比如我的电池为7200ma 10V我输出要16V。电流要3A.我改怎么选电感大小呢?PWM又该是怎么样的?就是电流,电感,脉宽,这三个东西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找个升压芯片做
元件怎么选规格书里都有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C:
参考,
至于器件选型,看规格书和仿真

网友D:
电感的电流肯定不能小于3A了

网友E:
下边这个电路输入6v,输出24v  ,xc6367频率是300k,看看它的资料吧!你肯定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