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7-24):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设计CPU板的时候AD的参考电压是3.3v,现在有一款陀螺仪电压输出范围是1v到4v,动态范围比AD的输入范围小,但是最大值超过了,怎么处理呢?CPU是STM32

网友A:
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小的话,而你的要求精度不高可以用电阻分压,
也可以用分压,然后同相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