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关于MOS驱动开关速度(ns级宽度脉冲)

楼主(2012-07-24):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栅极驱动,TTL的电平不到Vgs。驱动IC也能提供大的sink和souce电流。

网友B:
楼主还是主要从器件上作**吧,例如选用VGS小,栅电容密勒电容小的MOS
TTL就算电压能达到驱动要求,其驱动电流的能力不足,按楼主的要求至少要上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嗯,是的。我现在准备备用的CMOS,Qg3.3nc,Qgd和Qgs大概都在1以下(10V),但是这些MOS的开关延迟都是几ns,现在能否继续尽量减小这些延迟。
之所用驱动IC就是希望驱动IC能够提供大的驱动电流,现在的IC可以提供几A的电流。

再请教下,Vds为100V的,加100V,是不是管子工作一会儿就没了。。。。

网友C:
是B超上用的吗?
驱动除电压要求外,输出阻抗还要小。一些专用MOS管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都达到甚至超过1A。这样才能减小栅极电容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时间应该通过驱动的大电流和MOS的小电容小延迟两个来共同实现吧?
能否进一步指点?谢谢:handshake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些是通用功率MOS的特征。还不能达到楼主的要求,至少要再减半的器件。
如果输出电流不大的话BJT到是很容易达到楼主的要求。耐压肯定要大于100V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要2A。
看了很多器件参数,仅仅延时就已经影响很大了。正在想其他办法。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参数更小的MOS,考虑耐压200的话,那么栅极电荷似乎小不下去了。

楼主:
求助。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