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 识别问题

楼主(2012-07-24):
各位大神,我的CY7C68013 ,CLKOUT 已经能输出12M 波形,然后,我把电压调到3.3V 的时候,插上USB,电脑提示不能识别,我把电压调到3V 的时候,USB 才可以识别!求教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没记错,上电初始值是12M。要用到USB2.0,要把频率改到24M。确保固件正确再说。

网友B(2012-09-25):
您好,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到的是CY7C68053,电路设计和该芯片开发板上基本一致,CY7C68053周边复位信号、电源、时钟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但该芯片通过USB接口连接到PC机上后,设备管理器就是不识别,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调试了很久总是解决不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