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的原理及电路

楼主(2012-07-24):
有没有关于逆变的原理及电路图啊!!求路过的大虾帮忙

网友A:
逆变器,必须是一种逆变装置组成的东西才能那么叫,他和变压器有直接区别,也就是说,他可以实现直流输入,然后输出交流,工作原理和开关电源一样,但震荡频率在一定范围内,比如如果这个频率为50HZ,输出则为交流50HZ。逆变器是可以改变其频率的设备。
然后这个信号通过放大,推动MOS管[场效应管或晶体闸管]不断开关,这样直流电输入之后,经过这个MOS管的开关动作,就形成一定的交流特性,经过修正电路修正,就可以得到类似电网上的那种正弦波交流,然后送入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就是工频变压器,他是220V to 24V的变压器,即输入220V的话输出就是24V,输入24V输出则为220V,其实就是一般的24V变压器。

网友A:
通俗的讲,要升压,没有比变压器更好用的东西了,但是直流电是不能感应到次级线圈的,也就无法升压。解决的办法就是让直流电断续导通(利用电子振荡器),直流电就会由变压器的初级感应到次级,从而完成逆变升压。

网友B:
看书吧。。。。一大堆呢   找本靠谱的

网友C:
:lol我们公司就是做变频器,光伏逆变器还有PLC,UPS的..啥电路图我都有

网友D:
搞个光伏逆变器原理图看看呀,邮箱:xyz-268@163.com,先谢过啦!

网友E:
:lol我们公司就是做变频器,光伏逆变器还有PLC,UPS的..啥电路图我都有
引用 网友C:

:lol ;P :L

网友F(2013-05-09):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做变频器,光伏逆变器还有PLC,UPS的..啥电路图我都有

能不能请教一下电路图啊!

网友G:
所谓逆变器就是将直流转换交流的装置,看看书,或者到网上搜搜,这个一两句也解释不来大概的~~~

网友H:
这里有自激逆变器的详细解析。同学们可以去看看。
/* 加三个W。56.com/w99/play_album-aid-9946817_vid-MzEyMDQ2MTc.html   */

网友H:
还不让发链接,我那个晕。请问怎么才能发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