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2-07-24):
如图所示,RL为负载,如果要为负载提供100mA~200mA的电流,哪一种接法合理呢?并且电阻的参数是否正确呢?如果从TX端输入方波,如何让TX_M也输出完好的方波?

最后决定设计成推挽式,最大电流200mA

网友A:
结论: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L表示很难,你那个PMOS怎么接的啊

网友C:
你这电路能正常工作才叫怪呢?

楼主:
接反了~已重新编辑~

网友D:
这个能工作但是相位是反的,R54用几十到100Ω就够了,R92不要用那么大会影响开关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