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做可控交流电流发生器

楼主(2012-07-24):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用单片机做出一个可控交流电流发生器?要求输出电流范围0-10A,工频50Hz.自己有点想法,不成熟,还望指教。用单片机产生交流电压,经功率放大器,再用变压器将电压转变成电流。但解决不了功率放大的问题,放大不到那么大的功率。还望各位解答。

网友:
还是用开关电源我看可能比较靠谱。

网友:
太简单了,参考双龙公司关于AVR单片机应用全程,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如何使用AVR单片机产生正弦波的例程,然后乱整个放大器,在订制一个功率变压器就ok了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开关电源可以实现,建议你看看开关电源的资料,会有很大收获的

楼主:
谢谢2楼,4楼,只是我需要的是程序可控的,就是说在一个时间段输出的是2A,在另一时间是5A,(当然并不是就只有这几个固定的值,是在0-10A的区间内的任意电流),开关电源貌似不可以啊!

楼主:
3楼,用单片机实现交流电压输出不难,难就难在功率放大这啊,你的这个建议(“然后乱整个放大器,在订制一个功率变压器就ok了”)好像不太可行啊!

楼主:
怎么沉这么快!自己顶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