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7-24):
求教, 现在很多开关IC都是有 逐周期过流检测, 既是 当原边电流Ip过流时,Vrcs=IpxRcs达到 过流保护比较器阈值点
则立即将本周期的Gate信号下拉为0.

我的问题是,满载时(特别是容性负载)的 刚上电启机的时段 ,由于开始时一些周期 (因次级电压没起来 为0V 左右 则电感电流变化率很小,电流没降为0)一直为CCM模式,又受到过流限制导致,明显将有 开始时一些周期 其占空比非常小, 这代表着供给输出的能量很少 ,则有没有可能陷入死循环 即 输出永远起不来 ?? 特别是一些有 软启动功能的 IC 面临这情况会更明显~ 那他们是 如何解决的呢 ?  谢谢

网友A:
会。

外部延迟避开开机瞬间电流保护,也可以做成恒功率输出模式。。。

网友B:
很多片子在开机一小段时间内强制输出的

楼主:
会。

外部延迟避开开机瞬间电流保护,也可以做成恒功率输出模式。。。
引用 网友A:

"外部延迟避开开机瞬间电流保护" 能详细点说么 ,谢谢

楼主:
突然又觉得有点矛盾, 满载时(特别是容性负载)的 刚上电启机的时段, CCM的次级波形是有直流分量的
那么还不足够让输出起来的话,只能说这个直流分量由于来不及放到次级电容上 就又因下一周期的TON来临、
又缩回原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