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TPS541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7-24):
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使用TPS5410 由12V锂电池获得+5V的电压,由于板子是刚刚做好,焊接调试时,输出完全空载下可以得到+5V电压,但是只要是后面接上负载(我用的是一个单片机和一个LCD),就开始有啸叫,同时输出的电压也不是+5V了,变成0.7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输入用的是+9V的干电池,电感大小是22uH,肖特基管用的是1N5822,输出的电容尝试用了47uf的钽电容和两个47uf的MLCC电容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当后面负载是一个升压芯片的时候(+5v转+12V),输出是正确的,但是有兹兹的声音,同时升压芯片的输出也是不正常的。

本人菜鸟,是因为毕业设计才开始接触这些的,求各位高手指点啊!!

楼主:
PCB布局的时候是按照DATASHEET建议画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求高手指点
会不会是二极管的问题呢?
为什么一带负载 电压就不对了

网友A:
负载中有二极管对地短路?没有接反?

楼主:
3# cgd 谢谢您的回复
负载我是在外边接了一个单片机和一个LCD1602 其他都没有了
应该不会接反  因为没有负载的时候电压是正确的

楼主:
求助各位专家!

网友B:
是不是用的功率电感?

楼主:
6# lyjian 用的是方块的那种 7mmX7mm的 还说是有屏蔽的 这个也分功率电感和普通电感吗?

楼主:
求助各位专家!  急急急啊

楼主:
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电感储能不充分?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B:
22uH,7mmX7mm
电流估计不够
看电感规格书

网友C:
吧电路图拿出来看看

网友D:
"我输入用的是+9V的干电池,..."
老大,换可调稳压电源试试,最好有短路保护的哪那种.

网友E:
电池电流不够,导致加载电压降低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找到了  后面有个芯片焊错型号了。。。。  说出去都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