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移植到STC89C52上

楼主(2012-07-24):
我把别人的移植到STC12系列上的uCOS-II稍微改动一下,能在STC90上实现。但换成STC89C52就实现不了。貌似90只是比89快点,没有寄存器上的区别。有哪位前辈知道90系列与89系列有什么不同,需要把uCOS-II的哪些地方更改,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B:
STC90C52RC与STC89C52RC对用户来说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STC90C516RD+和STC89C52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A:
勉强能装下,做个DEMO都困难,跑项目基本是蜗牛速度。。。

网友C:
若仅仅是为了练习  那么在ARM平台上用KEIL软仿真研究一下

网友D:
内部RAM大小不同...

网友E:
你看下手册,看看两个资源是否相同,速度上外部晶体一样,那就一样!

网友F:
M0或者ARM上去搞吧,这个没什么意义!

网友B:
STC90C516RD+ 有扩展的1K RAM,STC89C52RC只有扩展的256字节RAM。

网友G:
可以写一个分时系统,能很好地运行。我已有多个项目应用。

网友G:
用状态机调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同应该是改STARTUP.A51中的“XBPSTACKTOP EQU 03FFH+1”吧,我已经改成“XBPSTACKTOP     EQU     0FFH+1”了,还是不行。不知还需要改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学习练习一下,做来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前辈指点一下呗,这个应该怎么办 。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懂啊,说具体一点呗。

网友H:
不适合在51这个的上面跑,找一个好跑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