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USB读取上位机发过来的数据是不是有时间要求的啊

楼主(2012-07-24):
void EP3_OUT_Callback(void)
{
USB_Rx_length = GetEPRxCount(ENDP3); /*接收数据的长度*/
PMAToUserBufferCopy(USB_Rx_Buffer, ENDP3_RXADDR, USB_Rx_length); /*把主机发送的数据拷贝到设备*/
SetEPRxValid(ENDP3); /*在端点3上使能数据接收*/
}

main.c中
int main (void)
{
.
.
.
while (USB_Rx_Buffer[0] == 0x11)
{
while(1)
{
......(程序时长大约4ms,把它看成延时4MS好了)
if( USB_Rx_length==4)
{
........
}
}
}
第一次通信,上位机给下位机发送十六进制数11时每次都可以接收到,但是再给发给下位机4个字节数时,有时接收到,有时接收不到,接收到时,程序在while(1)中做循环,第二次接收时就接收不到4个字节的数据了,是因为时间太长的原因吗

网友A:
一旦执行SetEPRxValid(ENDP3);端口3立即被使能,只要上位机传数据了,数据就自动被收下,并进入EP3_OUT_Callback函数

然后再执行SetEPRxValid(ENDP3),再使能,再接收,再中断。。。

循环往复,只要你上位机不停的发,硬件就不停的收,和你main程序里的函数没有任何关系。

按照你的应用,你不该在中断里执行SetEPRxValid(ENDP3)使能端点。需要在if( USB_Rx_length==4)里,在你确定可以接收下一次数据的时候,再执行SetEPRxValid(ENDP3)使能端点。

楼主:
换了之后还是不行啊,
第一个循环没问题:上位机发十六进制数据11,下位机程序到while(1),等待接收4个字节数据,上位机发4个字节数据,然后下位机这次可以接收到,进入if( USB_Rx_length==4)中,在if中还有个判断,while (USB_Rx_Buffer[0] != 0x22);上位机再发十六进制数据22,下位机也可以接收到,然后,程序回到while(1)
第二次循环有错:程序回到while(1),等待上位机发4个字节数据,上位机发4个字节数据,但是现在有错了,if( USB_Rx_length==4),判断不了上位机是否发了4个字节数据,我发送的是和第一次一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判断不了了,第一次可以,第二次没道理不行啊?我觉得好像不是香主说的原因啊,香主能不能再帮我分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