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ROM的问题

楼主(2012-07-24):
比如STC89C516RD+  内部ROM为64K     这个64K是个什么概念呢   是说用KEIL编译生成HEX文件的大小要在64K 以内吗    如不是  怎么知道自己写的程序有多大 用的是C51   A51汇编基本没学    感觉太抽象   看的郭天祥老师的视频,暂时放弃汇编,必须用的时候再说

楼主:
新手怕什么,怕问题简单了 怕问完了没人回答,偶尔再来点冷嘲热讽

网友A:
64k byte
64K byte的二进制代码
编译后代码是多大keil会告诉你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B:
不是hex文件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不知道怎么去看自己程序的实际大小,看书了但没注意到这个,望指点

网友B:
这里看啊

网友C:
因为PC指针是16位的,那么它所能达到最大的寻址范围是0xFFFF,也就是64K,当然,你所写的代码应该小于这个值,不然要外扩存储芯片了,程序大小KEIL编译的时候会提示你的。:)

网友D:
十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版本问题或是设置问题 我的看不到呀

网友B:
uv2也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设置,我的也是uv2  但是不显示

网友B:
不解
看看.m51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