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7-24):
此图中s1为负载,当开关瞬间闭合式,请问负载端的电压电流有何变化?

网友A:
如果是理想电池的话,负载无变化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实际他是有变化的,我想知道具体是电流还是电压产生了变化?希望大家多探讨一下!

网友B:
看电路应该是电流发生了变化,因为相当于V1内阻变化了。

网友A:
实际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相当于给左边12V电池加了一个负载,电池输出电流增大,电池内阻压降增大,进而负载s1电压会有所下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电池内阻变化,而是内阻压降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