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

楼主(2012-07-24):
正在做充电器,需要检测电池两端12V的电压,想使用差分运放,把12降到5V以内,然后送到内置10位AD的pic单片机,但是使用电阻分压同样可以实现12降压到5V以内,然后送入pic内部的AD。这两者有何区别?难道只是为了降低信号输出阻抗?减少带负载后信号源内阻带来的压降?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直接分压送AD
没必要简单事情复杂化

网友B:
差分是为了检测充电电流

网友A:
检测充电电流可以低端串电阻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分是可以检测充电电流,但是同相比例同样也可以,用差分相比于用同相比例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差分检测电压和使用电阻分压有何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