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与比例运放

楼主(2012-07-24):
如果想检测电池12V左右电压,使用差分运放和比例运放有何区别呢?

网友A:
lm339这类比较放大器

网友B:
貌似这两个不好比。。。。

网友C:
搞不明白,为什么画蛇添足呢?
直接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就好比女人,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