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2-07-24):
各位大侠,这个电路为什么断开输入后,还是有电压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哪个的输出?
把图上的电源去掉吧,给一个完整的图。输出点在哪里。好乱。

楼主:
:) 改好了,麻烦大侠们看看。

楼主:
给电路通电后,把输入线拔掉,但是在输出端还是有电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输入短路才好

网友C:
输出端还是有电压是正常,没有电压才是异常

网友D:
输出电压大概有多大?是不是因为温漂或者输入失调导致的误差输出,经三级放大后就比较明显了。

楼主:
输出端的电压大概有8~9V左右,这个要怎么解释呢?

网友E:
输入不能断路,高输入阻抗极易引入干扰信号吧。

网友F:
输入那里加个下拉电阻,也就是输入端不能浮空,要有个确定的电压即可

网友G:
第一次逛这个论坛,随便看看

网友H:
应该是电器残留的电流吧!

网友I:
根据上面的意见 首先试试将输入端接地看看吧  我也是刚刚学电路的  会不会和运放有关 毕竟运放也是有源器件 调零什么的没做好

网友J: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你第一级的放大系数太大了,是200,只要很小的电压的电压就会有很高的输出,输入端不能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