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ucos-ii系统的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2012-07-24):
void OSIntExit (void)
{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OSLockNesting) == 0) { /* Reschedule only if all ISRs completed & not locked */
  OSIntExitY = OSUnMapTbl[OSRdyGrp];
  OSPrioHighRdy = (INT8U)((OSIntExitY << 3) + OSUnMapTbl[OSRdyTbl][OSIntExitY]]);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ontext switch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eady */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OSCtxSwCtr++; /* Keep track of the number of context switches */
  OSIntCtxSw(); /* Perform interrupt level context switch */
  }
  }
  OS_EXIT_CRITICAL();
}
在上述程序里假如 OSIntCtxSw();里进行了任务调度那么
OS_EXIT_CRITICAL();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执行
该中断应该怎么退出?
那位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A:
OSIntCtxSw();里有没有进行了任务调度对后面的执行没有关系, 只是中断返回到哪里去执行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