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差模噪声抑制电路的仿真

楼主(2012-07-24):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R1、R2和C2的串联,那个R3由于阻值很大其影响可忽略。

楼主:
那请问下,R3这么大的阻值在这个网络中有什么作用嘛......能不能把它去掉呢?

网友B:
滤波特性主要由R1 R2 C确定
R3过大,可忽略

楼主:
实际上这个网络R3的两端是接到差分放大器的同相和反相端,不是很清楚R3的作用,麻烦楼上的朋友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C:
R3在这里应该是模拟一个高输入阻抗的器件

楼主:
分值就1分,忘大家见谅。。。。。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