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430的C程序可读性不强。

楼主(2012-07-24):
感觉430的C程序可读性不强。跟汇编似的。

网友A:
片上功能越强,功能就越多,看起来就越乱
你可以define成你看着顺眼的形式
不过这样对别人可读性就不强了

网友B:
写单片机程序也是程序,也遵循写软件的一些基本原则,不是为了完成功能那么简单

网友C:
都是一样的C  看你怎么用

楼主:
看了一下MSP430G2xx2系列的底层函数库,很迷茫。我准备用MSP430G2303,板子已经回来了。看了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感觉对寄存器的描述不详细。比如:
5.3.1 DCOCTL, DCO Control Register
DCOx Bits 7-5 DCO frequency select. These bits select which of the eight discrete DCO frequencies within the range defined by the RSELx setting is selected.
MODx Bits 4-0 Modulator selection. These bits define how often the f DCO+1 frequency is used within a period of 32 DCOCLK cycles. During the remaining clock cycles (32-MOD) the f DCO frequency is used. Not useable when DCOx = 7.

5.3.2 BCSCTL1,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1
XT2OFF Bit 7 XT2 off. This bit turns off the XT2 oscillator
                  0 XT2 is on
                  1 XT2 is off if it is not used for MCLK or SMCLK.
XTS Bit 6 LFXT1 mode select.
                  0 Low-frequency mode
                  1 High-frequency mode
DIVAx Bits 5-4 Divider for ACLK
                   00 /1
                   01 /2
                   10 /4
                   11 /8
RSELx Bits 3-0 Range select. Sixteen different frequency ranges are available. The lowest frequency range is selected by setting RSELx = 0. RSEL3 is ignored when DCOR = 1.

(还不会贴图,见谅,见手册288页),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后来在DATASHEET里看到了不同DCOx,RSELx计算DCO频率的方法。

如果对寄存器有详细描述,我直接操作寄存器应该是很快上手的,因为其寄存器并不多。哪位老师能够提供MSP430G2303寄存器的详细说明。

另外,按照DATASHEET描述,DCO频率是一个范围,就是说这个频率不是很精准,那么用这个频率设置串口波特率是会不会导致误码率很高呢?

网友D:
DCO出厂校准到1M 常温下1%的精度,全温度范围3%,使用一般的波特率没有问题。内部时钟这个算比较准的了。

网友E:
如果说是对寄存器配置,那么基本MCU的配置都是类似,跟汇编差不了多少,如果是其他的处理,那么C语言都是同样的。

网友F:
乱七八糟的头文件定义麻烦死了

网友G:
开始的时候还感觉不适应,但随着学习的深入,突然发现其实这样的定义是为了更好的可读

网友H:
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