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T引脚问题

楼主(2012-07-24):
如果使用RTC功能,如果VBAT引脚不接电池,必须接VCC吗?悬空可以不?!
我看参考资料写到“如果应用中没有使用外部电池,VBAT 引脚必须连接到VDD引脚上”,但是紧接说,芯片内部有个二极管,已从VDD连接到VBAT引脚了!

我的意思说: 既然已经内部二极管连接,悬空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手册上是建议不悬空的,你可以接个双二极管,一边到VDD,一边到电池,输出到VBAT

网友A:
补充一下,以前我们公司有同事把VBAT悬空的,因为没用RTC,我调试那快板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二次改扳我还是把它休正了,既然人家这样建议我们也就照做了!

楼主:
这个是别人的试验板,我调试了下,现在情况如下:用外部晶振(32K)实时时钟调不通,内部晶振可以的。以前的我设计(接了电池)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最好还是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