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这两个脚不能直接相连

楼主(2012-07-24):
为啥说同一个封装中相连的两个引脚不能直接相连。
老大告诉我要按图1的方式连,不能按图2的方式连接。当时我也没问为啥?所以请知道的指点指点。

网友A:
图二,容易2个脚粘连,SMT厂误以为二个焊盘短路,然后修半天,芯片取下,结果一看,本来就连的,郁闷半天,(心里YY你半天)

网友B:
两者选其一,但是第一种还是有缺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这个原因?

网友B:
2楼所言极是的,特别是在焊接100个脚的贴片芯片时候你如图二连接方式就特别明显。所以都基本采用第一种方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让线最短,而且对手工焊接有利,减少手工焊接过程中的焊盘脱落。

网友C:
学习了,只知道不能用第二种方法。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D:
图二,容易2个脚粘连,SMT厂误以为二个焊盘短路,然后修半天,芯片取下,结果一看,本来就连的,郁闷半天,(心里YY你半天)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为了让生产厂家能看清楚线路?

网友E:
防止连锡

网友F:
别说SMT厂了,图2 自己在调试时,目测查短路的时候都容易误以为短路了.

网友G:
2楼所言极是,主要为了生产和调试时不会给人造成错觉!

网友H:
原来是这样,一直不了解。。

网友I:
悲剧的我一直用着第二种,三楼的做法倒是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