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检测芯片型号~

楼主(2012-07-24):
求一个电流检测芯片,类似于AD8206。
要求:1、精度要高,给出大概价格~
         2、采样电阻使用的是50m欧(27m欧也行)的。
         3、检测电流范围0.6A~3A
         4、有调制负载的情况,调制频率约为:5KHZ。

网友A:
用SGM8551高精度运放自己搭个电流检测电路即可,SGM8551不会超过5元。

网友B:
LS高压运放出来没?网站上没有?

网友C:
用MAX4080吧,MAX4080只适用于单向电流检测,而MAX4081可进行双向电流检测。通过MAX4081的单一输出引脚,便可连续监视从充电到放电整个变化过程,无须额外的极性输出。MAX4081还要求用一个外部基准来设定零电流时的输出电平(VSENSE = 0V)。反映充电电流大小的输出电压范围在VREF与VCC之间,而反映放电电流大小的输出电压在VREF与GND之间。
三档不同增益(5V/V、20V/V、60V/V,分别用后缀F,T,S表示)和用户自选的外部检测电阻相组合,很容易自行设定满量程电流以及与之成正比的输出电压。MAX4080/MAX4081为用户提供了一种高度集成的简单、精确和紧凑的电流检测方案。
找它的资料好好看看吧

网友A:
圣邦的高压运放已经量产了两个系列:SGM827x和SGM830x,后面还有几个系列,可能是公司的策略问题吧,规格书还没有放大网站上,需要的可以站内给我邮箱,我寄给各位。

楼主:
运放有一项参数是“低1/f噪声”,这个能不能给我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