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方案咨询

楼主(2012-07-24):
今天公司领导要用GPRS采集现场数据,用的SIM800E模块,数据采集没有问题!但是,想通GPRS网络修改现场模块的参数,不知道能实现不?项目是通过STC单片机发送AT指令采集数据,怎么用电脑通过向GPRS模块发送指令,从而解析出电脑指令,修改相关参数!

网友A:
这个跟GPRS没有关系,只跟你的单片机系统有关系,把你通过GPRS送数据的路径反过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B:
GPRS通讯需要服务提供商支持才可以实现的,两个gprs设备之间没法直接通讯。

网友C:
电脑是否是联网电脑,如果是连网电脑GPRS可以做客户端,电脑可以做服务器,他们两个之间建立常连接,然后就可以互相通讯了,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心跳包保持连接,需要解决掉线之后重新连接,还有就是服务器很可能不是静态IP,那你就需要DNS了,建议花生壳,不过有一定资费。

网友C:
还可以电脑接短信猫,两个互相发短信实现!

网友D:
GPRS只是作为数据的载体  其数据流是双向的  因此可以双向发送数据
但是 其服务模式确实有向的 是一个典型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

网友E:
我可提供点对点的服务模式
M2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已经有方案,就是有点麻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就是心跳包数据返回信息和PC指令的判别,稍微有点麻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路由器模拟服务器,接收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我想到的方案也是点对点的控制,希望可以向大侠交流下!谢谢!

网友B:
按照我的经验:多年以前是可以点对点的,现在不行了,必须经过服务器中转。
如果通讯量少的话,可以用GSM实现点对点,不需要中转。

网友F(2012-12-14):
我公司就在用这样的功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