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XP单片机如何在线往flash里面写、读数据(当eeprom用)?

楼主(2012-07-24):
我用的lpc900系列的单片机,想在FLASH里写个能掉电不丢失的数,一个字节就行,请问如何写,如何读呢?有会的大侠给段程序范例看看也行呀。多谢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自己系统地看一下数据手册。
1、这个字节最好占用一个扇区,这个扇区不能写保护。
2、如果这个扇区必须放其它程序代码,则最好保证这个字节所在的PAGE没有放其它东西。
由于这个字节要被擦除,不能有写保护,如果和代码放一起,容易导致代码误擦。
当没有写保护,FLASH容易因为干扰被误写。

其它的就是数据手册里的写入顺序了:
void write1(uint adr,uchar dat)
{
        uchar i=0;
        do
        {
                EA=0;
                FMCON=0x00;
                FMADRH=adr/0x100;
                FMADRL=adr;
                FMDATA=dat;
                FMCON=0x68;
                i=i+1;
        }while((FMCON&0x0f)!=0 && i<2);
        E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