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的电磁干扰

楼主(2012-07-24):
我在对pic的单片机实施干扰 ,pic16f676/pic17f72芯片在对讲机干扰下会死机,不知道哪家公司的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好一些

网友A:
PIC已经是最好的了!
  请检查你自己的电路

楼主:
微芯公司的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啊,反正就是受到了干扰  单片机就假死了   676是用内部晶振 72用的是外部晶振

网友B:
先看有没有悬空脚在说...

网友C:
检差一下复位电路,有没有悬空的引脚

网友D:
把复位引脚直接接电源,电源加104电容和100uF电容,一切搞定

网友E:
请问微芯公司那个工程师给你讲的?

是他搞不清楚,还是他不想帮你搞清楚?还是你描述糊涂,他根本搞不清楚你说啥?

网友F:
日系单片机抗干扰性比较强,不过好像速度慢些(时钟比较低)

网友E:
日系单片机抗干扰性比较强,不过好像速度慢些(时钟比较低)
引用 网友F:

听日系MCU厂家的FAE吹的牛皮吧!?

网友G:
NEC的抗干扰性还可以吧,以前EMC测试雷击,EFT都很容易过

网友E:
NEC的抗干扰性还可以吧,以前EMC测试雷击,EFT都很容易过
引用 网友G:

开玩笑,你怎么用MCU、EFT测试雷击?不要拿整机指标当MCU指标。。。。

对于MCU来说,最直观的指标就是静电,NEC的耐静电能力算是比较差的,批量使用生产的人都知道,NEC因为ESD损坏造成的产线不良是比较多的。

网友H:
汽车类单片机工作环境复杂,MCU需要抗干扰能力强的,例如飞思卡尔等。同时电路设计上也要注意和优化。

网友D:
没有单片机可以承受4000V雷击,但可以承受8000V静电

网友D:
我指的是普通IO口

楼主:
我用单片机来接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当对讲机还没有靠近板子时,单片机就响个不停,测量单片机管脚,有的管脚电压浮动有2伏左右。有时候单片机直接死机
断电后再通电后板子有工作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

网友I:
先贴出PCB图,能贴原理最好了,最后说说具体一点的现象,让别人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样,解决问题的几率就大很多咯

网友I:
同时不要用死机一次来描述问题,那是描述很笼统,

别人的不到多少信息,

也就无法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法或手段。

网友J:
简单回复:你到单片机的电源线、地线有多粗?有多长?

网友K:
回复 :楼主: 关于pic单片机的电磁干扰

复位引脚,多花点心思,pic的TOP性能最好,
新型号的抗干扰不及老的

楼主:
676的复位引脚我直接用的是内部上拉,并且现在只要用手触摸到单片机,单片机也会使继电器响动了

网友K:
双内吧,抗干扰就别想了,

网友E:
双内吧,抗干扰就别想了,
引用 网友K:

何出此言?
我从来都是开启内部复位和内部看门狗,但俺的产品按照当前的EMC标准随便测。。。

PIC后来推出的FLASH工艺MCU比10年前的那些OTP型号是要弱一点,这主要是CHIP内部的线宽降低的原因(线宽低了,芯片的成本就下降了),但对于PIC芯片来说,只要掌握基本的EMC/EMI知识和技能,不管老型号、新型号完全都可以保证做出的成品满足IEC的电磁兼容标准(有个别过渡期的FLASH型号如PIC16F57等例外),相对其它厂家的芯片来说,PIC在满足用户电磁兼容问题上已经够省心的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直接用的是内部上拉?估计问题就在这,至少加个10K电阻到VCC,然后对地接个0.1u电容吧?

网友K:
回复 yewuyi
双内是:我从来都是开启内部复位和内部看门狗,但俺的产品按照当前的EMC标准随便测???我第一次听到!

我指的双内是:开启内部复位和内部振荡器!

网友E:
回复 yewuyi
双内是:我从来都是开启内部复位和内部看门狗,但俺的产品按照当前的EMC标准随便测???我第一次听到!

我指的双内是:开启内部复位和内部振荡器! ...
引用 网友K:

自从PIC有了内部振荡器,我就都在用,即使带通信产品,俺都波特率自适应,然后用内部的振荡。

:D ,稳定无比,毫无问题。

网友K:
回复 yewuyi
你解释下 mobaimo的问题
我使用开启内部复位和内部振荡器,现象和mobaimo一样的,需要在复位电路上做**才能避免。

网友E:
回复 yewuyi
你解释下 mobaimo的问题
我使用开启内部复位和内部振荡器,现象和mobaimo一样的,需要在复位电路上做**才能避免。
引用 网友K:

俺常规配置:
开启内部复位,外部接10K电阻、104电容、1N4148.
开启内部看门狗和BOD等
开启内部RC振荡,一般在8M,新的PIC16F1938等,一般开到16M

楼主:
再一次用对讲机干扰,16f676的的rc3脚用于模拟信号输入,当该管脚悬空时,管脚电压有2v左右。其他管脚也会因干扰电平会浮动,没测过其他厂家的单片机,不知道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啊?

网友E:
再一次用对讲机干扰,16f676的的rc3脚用于模拟信号输入,当该管脚悬空时,管脚电压有2v左右。其他管脚也会因干扰电平会浮动,没测过其他厂家的单片机,不知道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啊? ...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高阻抗的模拟信号输入脚,例如AD口,在强干扰的情况下出现感应电压是很正常,对于任何厂家的芯片都是一样,这也就是为何常说,电磁兼容是系统问题,而不能仅仅归结于MCU的原因,此时你应该设计合适的模拟信号滤波电路,并采用合理的软件算法来滤除干扰,如此而已,对于你选择为引脚悬空,则本身是有问题的设计,不要把责任强按在MCU头上,正确的设计应该是设置为输入脚后上拉/下拉或者是设置为输出脚然后输出一个确定的电平。。

网友M:
我以前用PIC12F675做产品,发觉在SLEEP状态时抗干扰最差。

网友N:
呵呵,PIC已经是小强一级的了,楼主还是找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E:
我以前用PIC12F675做产品,发觉在SLEEP状态时抗干扰最差。
引用 网友M:

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结论,对于一个MCU来说,显然是SLEEP状态下,EMC/EMI特性最好。

网友O:
你好,请问你是MICROCHIP的FAE吗?感觉你对MICROCHIP的东西非常熟悉啊,我经常要处理这类问题,可以加个QQ吗?

网友E:
你好,请问你是MICROCHIP的FAE吗?感觉你对MICROCHIP的东西非常熟悉啊,我经常要处理这类问题,可以加个QQ吗?
引用 网友P:

不是FAE,我是MICROCHIP的用户而已。

SORRY,你有问题请直接在BBS提问,我还需要工作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