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这是什么电路,电路的作用,本人菜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7):
这是个秘密

网友B:
同向输入比例运放,负反馈

网友C:
电压跟随器,输出端再用电阻R36、R44进行分压

网友D:
具有交直流负反馈的混合放大器

网友E:
是电压比较器电路
集成电压比较器:
作用: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二值信号,即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状态的离散信号。
应用:作为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接口电路。
特点:比集成运放的开环增益低,失调电压大,共模抑制比小;但其响应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而且不需外加限幅电路就可直接驱动TTL、CMOS和ECL等集成数字电路;有些芯片带负载能力很强,还可直接驱动继电器和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