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虾们请教一下,电源的储能电容和滤波电容怎么算啊

楼主(2012-07-24):
向各位大虾们请教一下,电源的储能电容和滤波电容怎么算啊?
与过的电流有啥关系啊?
与DC-DC的压差有啥关系啊?
滤波退耦的电容,的容值和种类怎么选啊?
新手,各种不懂,望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A:
先回去看看书再问吧

网友B:
其实很多电容问题用这俩基本公式就能解决个差不多。。。
C△U=I△T,
Xc=1/2πfc,

网友C:
不亦心,能说的仔细点么,那2个公式。

网友B:
:L
回复 网友C:
基本公式解释啥

楼主:
3# 不亦心 听有些人说过1A的电流得配4000uF的电容,而且DC-DC电压变换压差越大电容配的也越大,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高人指正一下

网友B:
看用在神马地方了,
例如Boost的输出电容,Boost拓扑中,在开关开通(DT,D占空比,T开关周期)期间,负载电流Io完全由输出电容Co提供,而输出电压最大能接受波动△U伏,那么可以大致通过Comin=Io*DT/△U来计算一下,提供个参考。。。。。
其它类似,根据电容的基本性质去计算就ok。。。

网友D(2012-11-07):
要看是在什么电路中应用,case by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