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输出通过开关切换问题

楼主(2012-07-24):
我用LM137搭建了一个输出电流为462uA的恒流源电路,然后输出通过MAX303开关切换以后输出双极性的脉冲信号(类似方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正极性脉冲没有问题,负极性脉冲抖动特别大,有没有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 小弟万分感谢
电路图可以见附件

楼主:
额  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没人帮忙解决,只有自己动手了~~~

网友A:
能自己解决最好了。通常来说,恒流源是不允许断开负载的,模拟开关切换也有速度的。

网友B(2013-04-10):
引用 楼主:
额  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没人帮忙解决,只有自己动手了~~~

能请问下您是如何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