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生存周期问题

楼主(2012-07-24):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i=0;
int main()
{

int i=1;
    cout
<<i;//(1)
    {

int i=2;
        cout
<<i;//(2)
        {
            i
+=1;
            cout
<<i;//(3)
        }
        cout
<<i;//(4)
    }
    cout
<<i;//(5)

return
0;
}
//如果第四个i为3,那么第五个i也应该为3啊?
//如果第五个i为1,那么第四个i就应该为2啊?
//第四个i在括号外(相对于最内层的括号而言),答案说是还是跟着括号里的值为3
//而第五个i也在括号外(相对于第二个括号而言),答案却说不跟着括号里的值而是跟着括号外面的值为1了。
//同样都是括号外,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网友A:
{
  int i=2; //这个i的作用域就在括号里面
  cout<<i;//(2)
  {
  i+=1;
  cout<<i;//(3)
  }
  cout<<i;//(4)
  }

网友B:
//同样都是括号外,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关键在于你那个i是定义在哪里,第2、3、4个i都是定义在第二个花括号内的那个i,所以第2、3、4个i的值分别是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