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ete问题

楼主(2012-07-24):
class A
{
public:

~A()
    {
        cout
<<"a"<<endl;
    }
};

void main()
{
    A
* p =
new A[10];
    delete  p;

    cout
<<"b"<<endl;

}
其中 delete p;起了什么作用?
我测试是调了第一个数组元素的析构函数后,程序挂了,为什么?

网友A:
delete p,只删除了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网友B:
new p--->delete p
new p[] ---> delete []p

网友C:
new 和 delete
new [] 和 delete []
对称着用,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D(2012-09-14):
楼上说的应该没错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