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做CRC-16

楼主(2012-07-25):
我想请问有人用PSoC1做过CRC-16吗,手册看不太明白,主要是不理解CRC,他仅仅是一个生成器,还是也加进去判断了,输出的是1或0两个结果。另外,补一个问题,PSoC1里有逻辑功能吗?例如触发器、门之类的。谢谢!

楼主:
我看了一下,里面仅仅可以生产CRC校验码,但是生成以后该如何验证呢?如果正确,输出为1,;错误输出为0。

网友A:
CRC我建议你用通用软件的更好一些,更灵活。网上有很多现成的代码。PSOC1是有一些简单的门电路,一般是用在输入输出或者模块之间的连接。如果需要资源较多,我建议你用PSOC3.

楼主:
3# rj_tang PSoC1里面有一个CRC的生成模块,但是生成以后不知道怎么验证,加一个SPIM可以输出,但是验证需要后面的电路

网友B:
crc是神马,谁给解释解释?

网友C:
CRC-16是循环冗余错误校验

网友D:
没有接触过

网友E:
有明白人进来教教大家吗

网友A:
CYPRESS只有CRC生成的模块,校验的估计是模块占用太多,搞不定。
一般CRC用在串口通讯,速率不高,还是用软件的吧。我之前也是看到PSOC有CRC模块,就选用了,结果回头还是用的软件。所以,PSOC有点属于——“看起来有点美”那种,呵呵。

楼主:
10# rj_tang 校验具体需要哪些模块呢,应该差不多吧?所用资源我看不是很多的!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