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使用电压比较器好还是三极管MOS管搭????

楼主(2012-07-25):
最近在设计一个大功率的东东要求有过流、过压、过温保护
于是我就开始找资料、画原理图。
于是出现了以下两种方案:
1、使用电压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保护
2、使用分立元器件三极管、MOS管搭

请问,上面两种方式哪种方式比较好呢?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这个跟不少客户都聊过,从反应速度上来说,逻辑门的响应速度最快,其次是比较器,所以用逻辑门或比较器搭建保护电路要比三极管、MOS管的响应速度快

楼主:
还有就是使用比较器的电路简洁,可靠性高

还有高人出山指点一下吗

网友B:
看具体条件,可以用TL431+三极管或MOSFET

楼主:
比较器的速度要比三极管快????这个可以确定吗?有证据可查吗?

网友C:
比较器是三极管做的吧?

网友A:
比较器或者逻辑门内部电路都是采用MOS管做的,比较器分多种,也有反映慢的,这里是指高速比较器。三极管有些会给出一个开通时间、关断时间,有些只给出一个特征频率,你对比看看,一般的9013特征频率是150MHz,对应就是6nS,一般的逻辑门,都是2~4ns,高速比较器,一般都可以做到4ns左右。

网友D:
一般的9013特征频率是150MHz,对应就是6nS,一般的逻辑门,都是20~40ns, 高速逻辑门 、高速比较器,才可以做到4ns左右。

网友D:
与使用电压比较器设计的保护电路比较,虽然三极管有开关速度很快的优点,但最大缺点是稳定性、准确性不够好。当然是假定使用分立元器件搭接简单保护电路的前提下。如果使用分立元器件搭接复杂保护电路的情况下,电路调测复杂、成本大大上升、可靠性减低。还是比较器好。

网友E:
啥都一样

网友F:
比较器也不贵,而且稳定可靠,大功率的东西也不在乎这几毛成本啊

网友G:
抗干扰方面,恐怕是三极管最牛。

网友H:
晶体管电路: 由于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响应速度慢, 检测精度差, 温度漂移严重. 但电路简单, 工作温度范围宽, 可以轻松实现独立于电源系统外的电源保护. 适应范围宽.
电压比较器: 电压检测精度高, 响应快些. 但是相对电路复杂, 对电源系统的依赖高.

楼主:
楼上几位有道理,谢谢!
现在已经使用比较器了,ADI公司的。温度范围-40~+125 Ambient Temperature.

网友D:
不同意三极管开关速度慢的说法。正如7楼所述:比较器是三极管做的。肯定是三极管比IC要快。
大家应该有如下常识:单管比多管串联快,单级放大器比多级放大器快。

网友I:
比较器速度慢

网友G:
不同意三极管开关速度慢的说法。正如7楼所述:比较器是三极管做的。肯定是三极管比IC要快。
大家应该有如下常识:单管比多管串联快,单级放大器比多级放大器快。 ...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分布参数。分立元器件的分布参数远大于集成电路。

网友J:
用施密特比较器,有时可以使用复位电路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