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I/O口计脉冲会丢失

楼主(2012-07-25):
我用的PIC16F676的单片机,检测I/O的状态翻转,计马达的脉冲,在堵转几次之后,脉冲计数会丢失,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完全是软件可靠性问题

网友B:
IO口检测脉冲,脉冲的频率等参数不能超过IO可检测的上限频率,否则,丢失也很正常。

楼主:
那请问要怎样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楼主:
脉冲周期6ms,我在100us的中断里计数的

网友B:
脉冲周期6ms,我在100us的中断里计数的
引用 楼主:

根据那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只要要大于信号频率的2倍以上,所以,脉冲信号的周期至少要大于200us以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提到了脉冲周期6ms,但脉冲的最小宽度是多少呢?如果脉冲最小宽度小于100us,你一定会漏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