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 C语言编译器的序列号怎么弄?

楼主(2012-07-25):
为了调试stm8系列芯片,安装了 ST Visual Develop, 但要编译c,还需要安装COSMIC C语言编译器,但是没有COSMIC C语言编译器的序列号。
   COSMIC C语言编译器是从官方网下载的,登记了邮箱,序列号也没有给我发邮箱,还有没有其他途径弄到序列号?

楼主:
打开时候就是显示这样的画面

网友A:
等等吧,过几天COSMIC 会把序列号发过来的。

楼主:
不等了,从百度找了个**版本的,编译通过了,就是不知道编译的代码是否正常

网友A:
试着编译个简单代码,比如LED灯,就大概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B:
**版的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C(2013-04-03):
按照微雪公司的烧录器的提示,给COSMIC公司发邮件,他们公司提供的邮件地址有误,发不出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照微雪公司的烧录器的提示,给COSMIC公司发邮件,他们公司提供的邮件地址有误,发不出去。 ...

现在要新版的cosmic,新版与旧版邮箱不一样,还是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要新版的cosmic,新版与旧版邮箱不一样,还是用**的吧

嗯,在网上找了个**的,还没装,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晚上回去试试.....谢谢,另外论坛里哪位有在用的**版本,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E(2013-09-11):
哪位DX有ST COSMIC**版的下载地址,请发一份,
TKS
邮箱:hjq123-456@163.com

网友F(2014-06-27):
引用 楼主:
不等了,从百度找了个**版本的,编译通过了,就是不知道编译的代码是否正常 ...

你好,能发我一份了么。邮箱:1162754582@qq.com

网友G:
我直接给他们发了个邮件,几分钟就给我回了!

网友H(2014-08-20):
我之前用的是老版本的STVD,用的COSMIC是**,现在下载了最新版的STVD就用不了了,又换回老版的STVD就可以,有没最新的**版COSMIC,给我一份啊,谢谢!邮箱:362506417@qq.com

网友I:
新地址是: tm8_Free@cosmic.fr,不是stm8_32k@cosmic.fr.**版也可以用,我早几天用最新的STVD好像没问题,下载地址是:http://www.cr173.com/soft/88285.html

网友I:
漏了1个字母S,改正如下:新申请邮址是:stm8_Free@cosmic.fr,不是stm8_32k@cosmic.fr

网友J(2015-04-02):
按上面的邮址可以很快申请到,谢谢

网友:
我的邮件没有回复啊,发了好多份

网友:
**版的怎样算是**成功了,有没有**成功的版本,发我一份邮箱:ynusnn@126.com

网友K(2016-01-13):
楼主hopewise说的邮箱地址是对的。我发了邮件,很快就把license.lic文件发给我了。多谢。用**版的还是不怎么放心。
之前发的邮件地址不对,发了几次邮件都被退回。我用自己163邮箱发的邮件内容如下:
地址:stm8_Free@cosmic.fr
标题:STM8 32k License Request
内容: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for:
User: Pan Wang
Company: Guangdo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Address: Guangzhou City martyrs Road No.100 building No.13 compound
Country: China
Phone: +86-020-87681006
Fax: +86-020-87681006

Product Information:
PRODUCT=LXSTM832K, LXCORM32K
DISPLAY=PC-20131017XXWD
HOSTNAME=PC-20131017XXWD
HOSTID=b8ac6f427f08
DISK_SERIAL_NUM=cc0ec33b
USER=Administ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