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将5v转为15v问题。。。

楼主(2012-07-25):
我做的是5V升15V的电路,但是proteus仿真做不出来,而且用它来仿手册里的电路,也有问题,提示是cpuload过大,达到80%,我不知道是啥意思,我的原理图在附件,请大家指教。。

楼主:
但实际搭出来的电路,是对的,,,,

网友A:
proteus真不适合仿真硬件。。。
另外,“cpu  load 过大”不是说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B:
LZ我想请问下你在搭电路的时候电感用的是什么电感,还有你的C7  C4和C6分别用的是什么电容

楼主:
220uH的电感,C6是瓷片电容,C4,C7为电解电容

网友C:
开关电源的仿真并不是很容易。34063的电路还算是比较简单的,我用saber可以仿真。Proteus有暂态这种仿真方式吗?